怎么在symbol wizard设置两个signal值?

楼主(2012-11-23):
各位高手我有个问题,在使用7.9.3版本时用symbol wizard设置时signal属性能设置两个值么?
比如:signal=VCC;7,14、signal=GND;1,8 。我设置时提示signal属性已设定,是版本的问题么?

网友:
同问,我现在是GND1\GND2...

网友(2013-05-08):
规则不允许,只能设置一个,那是低版本可以设置,高版本pin map的时候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20):
pds flow的时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