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是怎么处理出板边的元件跟焊盘等

楼主(2012-11-23):
如题。。。

网友:
1、焊盘出了板子,肯定不行。
2、元件出了板子,有些元件的外形必须出板子啊,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

网友A:
针对特殊情况焊盘必须出板边或靠近板边时,PCB工厂会做削盘处理;楼主是问DRC怎样处理吧?如果是DRC的话,就选择接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特殊情况焊盘必须出板边或靠近板边时,PCB工厂会做削盘处理;楼主是问DRC怎样处理吧?如果是DRC的话,就 ...

那错误检查是人为无视它,还是软件可以设置

网友A:
软件检查出来之后,选择这个DRC错,会有两个选项,选择Accept,人为接受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检查出来之后,选择这个DRC错,会有两个选项,选择Accept,人为接受它

哦,这样啊,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