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PCB设计中应如何避免轨道塌陷?

楼主(2012-11-23):
(图片)

网友A:
轨道塌陷一般涉及到电源完整性的分析中!由于电源引脚的需求不是稳定的,所以轨道塌陷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有想办法去降低影响!有些高速器件电源供给会出现阶跃的需求,此时电源来不及反应,就会产生轨道塌陷,由于这个塌陷的频域很宽,所以一般采用多个容值的电容组合来去耦。减少电源引脚的长度采用那个表贴器件,减少走线的电感(加粗电源走线),去耦电容尽量靠近引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高频电源,但会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道塌陷一般涉及到电源完整性的分析中!由于电源引脚的需求不是稳定的,所以轨道塌陷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 ...

有道理。。。

网友:
    等待高手详解

网友B:
    问问题无说明,难得正解。
看此图塌陷在40 msec左右,应属低频带电流供应不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题无说明,难得正解。
看此图塌陷在40 msec左右,应属低频带电流供应不足问题。

    说的对,您是高手不用细讲,一眼就看出来了。。。图片有名称,看的出来。。。怎么在设计中避免这种现像呢,设计电流是足够的,但实测是这种情况。。。

楼主:
    高手不用细讲,5楼就是榜样。。。

网友B:
    看看储能电感是否太小或是 LDO 的电流规格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储能电感是否太小或是 LDO 的电流规格不足?

    LDO规格没有问题,您所说的电感储能不足怎么理解呢,能不能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您是高手不用细讲,一眼就看出来了。。。图片有名称,看的出来。。。怎么在设计中避免这种现像呢 ...

    DC/DC这种东西,电感是贮能元件,它是有公式可以计算的。但是它也不能太大,太大DC/DC无法正确对电感电流进行检测,导致电压不稳。

楼主:
    请教高手之后,得知是有信号短路(不是电源与地短),最后用X光检查,果然发现BGA下有两根信号存在短路。。。

网友:
    2楼说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C:
    这个不是轨道塌陷的波形,轨道塌陷是瞬态响应能力不足,导致的电源电压跌落,但是恢复时应该是平缓而不是陡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轨道塌陷的波形,轨道塌陷是瞬态响应能力不足,导致的电源电压跌落,但是恢复时应该是平缓而不是陡 ...

是的,我也是在请教高手之后才知道这是信号存在短路造成的。。。呵呵。。。但轨道塌陷也是可以有陡峭边缘的(电容偏小但不是太小时)。。。图形上可能是示波器调整不当造成的边缘较陡。。。

网友(2013-05-11):
储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