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關arc的start angle的計算方法

楼主(2012-11-23):
求教,有關arc的start angle的計算方法
如圖
已知X1, Y1, X2, Y2, XC, YC的數值,如何算出Start Angle的角度值?

反对!: 5.0
反对!: 5

网友A:
取整数计算,三角函数
最好将原点放到上述每个坐标上,方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整数计算,三角函数
最好将原点放到上述每个坐标上,方便计算

怎麼計算?

网友B:
把坐标原点放在圆心上,然后得到起点终点新的坐标:(x1-xc,y1-yc)和 (x2-xc,y2-yc),判断是否为0,若有0,则能直接判断出角度。如果没有0,求a=arccot((x1-xc)/(y1-yc))得到角度a,再判断y1-yc是否大于零,若大于零,a即为所求第一角度;若小于零,则a+180为所求角度。

以上算法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利用arccot在(0~180)之间单调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坐标原点放在圆心上,然后得到起点终点新的坐标:(x1-xc,y1-yc)和 (x2-xc,y2-yc),判断是否为0,若有0, ...

謝謝,我試試看

网友(2015-05-14):
我是看到这个计算公式给你加分了,反正我是看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用意在於將PADS裡面的ARC 線段的數據,轉換成Allegro裡面的Arc線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