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维护好PCB封装库?

楼主(2012-11-23):
请问一下,如果封装库建好,怎么维持接下来的维护工作?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库的建立不是仅仅建好就可以的,最主要是又一套库的标准,这样才能便于管理,如果是小公司的话,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可以的话,我们可以邮箱交流。

楼主:
    好的  hualei8023@163.com我的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库的建立不是仅仅建好就可以的,最主要是又一套库的标准,这样才能便于管理,如果是小公司的话,这个工作量 ...

我的邮箱chenyuanzhi1989@126.com,希望也可以加入你们的交流学习,O(∩_∩)O谢谢!
    QQ460487150

网友:
    没错的,首先要制定封装库的规范,然后在建。封装的命名与放置都要仔细。

网友(2013-03-08):
    学习个,我的邮箱fyh0629@126.com,希望加入你们的 讨论学习中!

网友:
    求加入,ccm_rose@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