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设计

楼主(2012-11-23):
请问,cadence16.3中能不能吧一个设计中的部分线和空copy到另一个设计中去,我原来用Zuken的时候是可以的~~~~求解

网友:
    用File->Export->Subdrawing和File->Import->Subdrawing功能。

网友A:
    楼上正解,不过这样操作的前提是,两个设计中模块的相对位置要一致,否则导过去的线有可能会错位

网友B:
    可以使用复用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不过这样操作的前提是,两个设计中模块的相对位置要一致,否则导过去的线有可能会错位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323-1-3.html   我看到这个帖子了,但是不是很明白,操作不出来帖子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复用也可以考虑。

能否细说一下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323-1-3.html   我看到这个帖子了,但是不是很明白,操作不出来帖子上说 ...

你是一个板子上复用还是不同板子上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板子上复用还是不同板子上复用

不同的板子上,从一个板子copy到另一个板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板子上,从一个板子copy到另一个板子上~~~

    只要你的位号不是重复的就可以

网友:
    不是太清楚

网友:
    我也想要弄清楚

网友:
    说白了模块复制就是 TOOL--MOU。。那个命令的详解

网友:
    用2楼的这个方法File->Export->Subdrawing把你要复制的线 导出去,然后导到另外一块板子的时候File->Import->Subdrawing 这时候直接点击板框外的某个点 然后使用测量距离的方法以某个点做参考点把走线移动到你当前布局的位置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导模块的方法 tools----creat module(第一项好像是这么拼写来着)选择你要导到另外一块板的走线布局之类的 创建1.mdd的文件,将改文件放在pcb同一目录下,用palce manually----module define的方法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