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线 怎么改过来??如图二所示那样

楼主(2012-11-23):
如图所示,怎么操作

网友A:
    16.x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Display标签页,勾选Connect line endcaps即可。

网友:
    setup ----design parameter editro------connect line endcaps 选 上就OK了。。。

    非常感谢,基础不扎实太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x
Setup->Design Parameter Editor,Display标签页,勾选Connect line endcaps即可。

我用的16.3版本,在你说的路径下没有见到 connect line endcaps选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6.3版本,在你说的路径下没有见到 connect line endcaps选项啊~~~

如下图所示,16.3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下图所示,16.3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