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时,封装倒不进去

楼主(2012-11-23):
    如上图,原理图导网表进PCB时,U2的封装倒不进去,不知何故,求大神赐教

    下图为U2的封装

网友A:
    U2没有封装,重新编辑下元件

网友B:
    呃,GPS模块?

网友:
    手动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GPS模块?

嗯,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没有封装,重新编辑下元件

编辑了啊,还是这样呢

网友C:
    存在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非法字符

    这个,这个,好像没有啊

网友:
    你的Part有问题了,你看你的图右边都没有封装的名了,只是显图还在,从新生成一个Part或认真检查

网友D:
    在原理图中选择这个器件,右键Save to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原理图中选择这个器件,右键Save to Library

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应该是PCB封装库没有,先确定NS_1612的封装是否在PCB库里面?没有的话先加进去或重新做一个然后再指定封装.

网友D:
    请确认你个封装的Part Type在PCB Layout里的库里是否有了,这个库在PCB Layout里没有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确认你个封装的Part Type在PCB Layout里的库里是否有了,这个库在PCB Layout里没有添加进去

    直接手动加进去了

网友(点评):
不错,头脑够灵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