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一排排整齐的过孔怎么添加??

楼主(2012-11-23):
请帮忙看看图片所示的那种 整齐排列的过孔怎么添加

网友A:
按25格点打,或打一排复制用相对坐标黏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25格点打,或打一排复制用相对坐标黏贴

{:soso__4276603100058255960_4:} 能具体点吗,真的没操作过,如果有空最好帮忙截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真的没操作过,如果有空最好帮忙截个图

如图操作 格点或按 25 的也行

了解,辛苦了,多谢

网友:
先设置好格点大小,然后用粘贴过孔阵列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粘贴过孔阵列的方法在我的帖子“allegro常用操作汇总(二)”里面有,你应该已经看过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263-1-1.html

嗯,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