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边问题

楼主(2012-11-23):
    PCBA厂商加工完PCB板后怎么处理工艺边,V-CUT和铣槽的处理方式有区别吗?一般是用机器把V-CUT边割下来还是人工借助工具扳下来,如果是机器切割的话,对元器件与V-CUT边的间距有没有要求?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
    PCBA通常用分板机把附边分开;两种方式都可以,通常加5-10mm附边

网友A:
    V-CUT对板厚有一定要求,板厚最好不超过3.0mm  V-CUT相比铣槽不可拐弯
机器切割时,板上邻近VCUT区域的器件高度对器件禁布距离有要求:

器件高度:         0~6mm     6~13mm     13~20mm    20~36mm
    距VCUT距离:     1.0mm      2.0mm          3.5mm          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UT对板厚有一定要求,板厚最好不超过3.0mm  V-CUT相比铣槽不可拐弯
    机器切割时,板上邻近VCUT区域的器件 ...

感谢!那对于不同的元件类型间距的要求有没有不同?比如说电阻和电容两者有没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对于不同的元件类型间距的要求有没有不同?比如说电阻和电容两者有没有区别?

    这个应该没啥要求吧,主要是分板时如果用铣刀,铣刀是V字形结构,往上稍微粗一些,这个禁布范围是避免铣刀走刀伤到器件。如果分板用的是滚刀,主要就是一个应力释放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啥要求吧,主要是分板时如果用铣刀,铣刀是V字形结构,往上稍微粗一些,这个禁布范围是避免铣刀 ...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