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3布局

楼主(2012-11-23):
 请教各位大侠:
1.  4颗16位DDR3如何布局,请看图纸
2.  DDR1和DDR2....之间addr,cmd,DQ,DQS,CLK长度关系如何?
3,DDR1中addr,cmd,DQ,DQS,CLK长度关系如何?
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DDR3

网友:
给你回复到这里了,那里面不能添加附件

网友:
以16bit DDR3为例

时钟信号CLK
时钟信号CLK的长度要求如下:
1、 CLK信号走线长度最长不能超过4inch;
2、 CLK差分对信号走线严格走差分,差分对内部走线的长度差推荐小于5mil,即:|LCLKxP-LCLKxN| < 5mil;
3、DDR走线线宽和线间距不能小于4mil。

数据选通信号线DQS
数据选通信号线DQS的长度要求如下:
1、DQS差分对内部两根信号线严格等长,差分走线长度偏差推荐小于5mil,即:|LDQSxP-LDQSxN| < 5mil;
2、DQS以CLK时钟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其走线长度相对于CLK的走线长度允许的偏差为±250mil,即:LDQSx = LCLKx +/- 250mil。

数据信号线DQ[0:31]
数据信号线DQ[31:0]的走线长度以DQS作为参考,偏差50mil,具体如下:
1、DQ[7:0]以DQS0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即:LDQ[7:0] = LDQS0 +/- 50mil;
2、DQ[15:8]以DQS1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即:LDQ[15:8] = LDQS1 +/- 50mil;
3、 DQ[23:16]以DQS2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即:LDQ[23:16] = LDQS2 +/- 50mil;
4、DQ[31:24]以DQS3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即:LDQ[31:24] = LDQS3 +/- 50mil;
5、数据走线推荐以GND层为参考平面,在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要求同组同层走线。

数据掩码信号线DM
数据掩码信号线DM的走线长度以DQS为参考,要求如下:
1、DM0以DQS0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
2、DM1以DQS1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
3、DM2以DQS2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
4、DM3以DQS3的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50mil。

地址信号线ADDR[0:14
地址信号线ADDR[0:14]的长度要求如下:
1、ADDR[0:14]以CLK时钟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的差范围为100mil,即:LADDR = LCLK +/- 100mil;
2、地址线采用T型走线,T点到主芯片端管脚的走线,最长不超过2inch;T点到DDR颗粒端管脚的走线,最长不超过1inch。

控制信号线
控制信号线BA[0:2]、DM、CKE、CSN、WEN、CASN、RASN、ODT的长度要求如下:
1、控制信号线以CLK时钟走线长度为参照进行走线,允许偏差范围为100mil;
2、为减小信号反射,建议所有DDR3 SDRAM接口信号走线避免穿越电源地分割区域,保持完整的电源地参考平面,单板PCB设计时传输线阻抗控制在50Ω±10%,DDR3时钟差分线阻抗控制在100Ω±10%。

网友:
你可以看看Jimmy的 “ ★★★ 大家一起学PADS(二) ★★★......【有问必答贴】 ”

楼主:
在线等啊,大侠们!!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