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中不同bank的管脚怎么调

楼主(2012-11-23):
敢问大婶们,BGA中不同bank的管脚怎么调,3Q、、、(图中黄色是一个bank,橙色是另一个bank)

网友A:
要去封装里把这个器件封装的bank全改成同一个名字,意思就是把所有bank合并成一个bank。具体操作不记得了
这个事先要跟客户确认不同bank之间是否可以调管脚额

网友B:
重新建立一个与这个BGA相同的封装(part\decal名都要一致),然后更新一下PCB上的这个BGA的封装,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建立一个与这个BGA相同的封装(part\decal名都要一致),然后更新一下PCB上的这个BGA的封装,试试看 ...

多谢、我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去封装里把这个器件封装的bank全改成同一个名字,意思就是把所有bank合并成一个bank。具体操作不记得了 ...

哦 , 只有我们几个小菜鸟在家,无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 只有我们几个小菜鸟在家,无助啊

呵呵,多练习练习,发email咨询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