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指点,附档案,为何铺铜总是铺不完整,会缺一块,明明铺铜线又有那么大

楼主(2012-11-23):
高人请指点,为何铺铜总是铺不完整,会缺一块,明明铺铜线又有那么大

网友A:
有两个办法解决,第一重新画板框(你的板框没有画到灌铜区域),第二是看图片,把图片中的选项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办法解决,第一重新画板框(你的板框没有画到灌铜区域),第二是看图片,把图片中的选项勾上

不明白你第一句话的意思,我的灌铜线已经绕着板框画了一圈了,按理说应该可以铺上铜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第一句话的意思,我的灌铜线已经绕着板框画了一圈了,按理说应该可以铺上铜了啊

你看看你的板框,没有画好啊,你把板框的颜色设置成了黑色了。

网友:
还不明白就打屁股了。我要下班了。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