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在处理碎铜皮时候,在把动态转换为静态,颜色不清楚,请问怎么改变静态铜皮的 颜色,

网友:
    这个能改变吗,如果是不同的网络还可以区分,同网络的铜皮颜色没有静动的区分吧?

网友:
    静态铜皮的颜色会比动态的稍暗一些,你的铜皮具体显示是怎么样的?截图我看一下

楼主:
    静态 很暗,不方便处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 很暗,不方便处理啊

静态和动态铜皮的颜色是系统默认的,这个改不了,还有我有个疑问,你修铜皮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把动态的改成静态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