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H和CAN-L走差分等长线应该怎么设置线宽和线距?

楼主(2012-11-23):
CAN-H和CAN-L走差分等长线,线宽和线距的比是多少?8:6?24:12?高手解答下,不胜感激,下面是图片

网友A:
1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2

请教大师,为什么是10:12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2

是啊,为什么是10:12呢?还有就是这个航空头插座里面只能走7.5mil的线,那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2

我设置的是7.5:12,默认的8:12.在插座里面走不了线,不过滤波器到CANBUS芯片可以走10:12,就是滤波器到航空头插座这段线只能走7.5mil的线(用的布线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是7.5:12,默认的8:12.在插座里面走不了线,不过滤波器到CANBUS芯片可以走10:1 ...

可以设置为 7:9

如果你想控制恒定的阻抗,需要根据你的设计条件(板厚,铜厚,层叠,表面工艺等)进行计算(用POLAR SI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为 7:9

如果你想控制恒定的阻抗,需要根据你的设计条件(板厚,铜厚,层叠,表面工艺等)进行 ...

我有polar si9000,就是还没学会怎么用,可以设置为7:9对吗?是两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为 7:9

如果你想控制恒定的阻抗,需要根据你的设计条件(板厚,铜厚,层叠,表面工艺等)进行 ...

基材是FR-4,基铜厚度外层内层都是35um/10z,采用的是OSP防氧化处理,该怎么计算canh和canl应该走怎样的线宽线距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2

说实话我真的不怎么会这个设置。我也经常拉CAN,但是我就知道他们不交错平行就行了啊
    如果我用线宽为0.25mm,那么我的线距离就要是0.3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为 7:9

如果你想控制恒定的阻抗,需要根据你的设计条件(板厚,铜厚,层叠,表面工艺等)进行 ...

    哦哦对了啊,我用的是FR-4的板子,四层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