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2-11-23):
一直纳闷邮票孔是怎么画出来的,是把焊盘放在板框边缘吗?求指教

楼主:
    有高手吗?高手指导下菜鸟

网友:
    以前都是交代PCB板廠說明我要郵票孔,板廠用它們的排版軟體(CAM)給加上去.
所以我都不曾繣過郵票孔.

网友:
    用2DLINE放在所有层画出来,出gerber时记得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jimmy老大的和我想的一样。孔的一半在板框外面。

网友A:
    请问邮票孔需要与GND 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邮票孔需要与GND 连接吗?

    邮票孔和引脚的功能一样,如果都连GND,就没意义了,就像一个四边都有引脚的芯片一样只是样子不同

网友:
    没画过邮票孔,看看JIMM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