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matrix lp viewer 2010如何使用啊??我打开图形了,怎么不显示尺寸

楼主(2012-11-23):
如图所示,我查看的是一个 RS232 封装,图形外框显示了,就是没有 尺寸,谁熟悉这个软件啊,能告诉下,怎么设置吗,

顺带提供下这个软件呵呵

4.94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尺寸不会在封装上标示出来,具体参数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会在封装上标示出来,具体参数应该是有的

这个怎么查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查看呢??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这个软件了,我记得是有标示的,上图箭头所指的地方不是有标A 、B吗,那个就是尺寸,下面应该有个表格什么的显示的是具体的值

网友:
在你的component下拉菜单中选择courtyard ,左侧中间选择body,就能看见了

网友:
或者也可以点击 on-line-link,能看见PDF的outline信息

网友(2013-06-27):
可以点击一下demo

网友:
这样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點擊demo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