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改板上其中一个螺丝孔的焊盘,而其他螺丝孔的不动呢,

楼主(2012-11-23):
RT,还有这个螺丝孔不是网络表带进来的,谢谢

网友:
我用allegro16.6,里面有个替换,设置好相关参数就好了

    直接改也行,看下图

楼主:
    我用16.3,改这个好像所以板上同一个尺寸的焊盘都改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6.3,改这个好像所以板上同一个尺寸的焊盘都改了哦

    不会,里面参数详细,有元件标号,有元件类型,还有PINS系号,不会全部改的

网友:
    既然不是网络表带进来的那就是没网络的了? 新建一个封装 用swap功能把你要更改的那一个螺丝孔替换掉 需要位号的话就添加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