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PCB出错

楼主(2012-11-23):
连接了网络标号的地方都报错 怎么解决

网友:
问题表达不够清楚

网友A:
啥意思?有网络的焊盘全部报错了?
截张图上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有网络的焊盘全部报错了?
截张图上来呗...

你放假在家爽吧  我今天还在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放假在家爽吧  我今天还在上班

去你的吧...哥也在上班呢...

楼主:
能加QQ聊吗 我的QQ289713520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加QQ聊吗 我的QQ289713520

POWER就是网络标号

网友:
更新原理图报错吗?你将工程保存一下在重新导一遍原理图看看。第1、2个错误是没有这两个器件的封装吧,没有封装是添加不进来的。其余的好像是封装不正确啊。后面的报错类型看不到,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就是网络标号

封装的管脚号码与原理图元件的管脚号码对不上
修改元件符号或者修改封装,把管脚号码改为一致
而后更新到原理图,再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