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安装完当时可以打开orcad capture CIS的,重启之后就找不到路径啦,请高手

楼主(2012-11-24):
请教个位解决一下,小弟用的是64位的windows7旗舰版的

网友: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24-1-3.html

楼主:
刚才有试过,可是还是出现那样的问题的,修改的系统变量那个win32是不是说32位的操作系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有试过,可是还是出现那样的问题的,修改的系统变量那个win32是不是说32位的操作系统啊

不管是32位元或是64位元還是要修改系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