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ence多版本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一直在用16.2(个人感觉还算稳定),想升级到16.5,主要是因为网上很多brd文件16.2都打不开了,基本都要用16.3以上版本才能打开。不过不想用16.3,因为16.3的orcad程序太难用了,基本都是按两次键盘才有效一次,开始用的时候还以为键盘有问题,后来无奈又换回了16.2(不知道16.5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目前想16.2与16.5同时安装,不过捣鼓了很久也没搞定,只能用一个,另外一个总是有各种问题。

网友:
正常安装,用不同版本的时候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之前也在一个路径下装过多版本,画pcb没问题没冲突,画原理图没试过~!
你可以分开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在一个路径下装过多版本,画pcb没问题没冲突,画原理图没试过~!
你可以分开装试试

以前同时装过16.2和16.3,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这个程序切换,不过现在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有安装顺序么?比如说先安装高板本再安装低版本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同时装过16.2和16.3,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这个程序切换,不过现在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有 ...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以前好像是先装的16.3,你再不行的话就分开装呗~!
切换的时候用最高版本的切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