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ORCAD原理图转换成PADS LOGIC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12-11-24):
大家有没有orcad原理图转换成pads LOGIC原理图的方法!

网友:
    直接导入即可 我就这么用的
    上周六技术交流的时候说过

网友A:
    ORCAD的原理图只能用来布局,PADS原理图这样得到:打开candence16.3——candence cis——orcad unison ultra——file——designed——找到DSN原理图——create netlist——other ——combine property名字要与~string名字一样——orpadspcb.all——存为.asc文件——在加上pads的头文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RCAD的原理图只能用来布局,PADS原理图这样得到:打开candence16.3——candence cis——orcad unison ultr ...

你这过程忒麻烦 直接导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过程忒麻烦 直接导入即可

    你直接用PCB跟原理图对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