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向高手请教!!同轴线馈电时要用什么端口

楼主(2012-11-24):
同轴线馈电时要用什么端口,怎么设置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同轴线馈电当然要用波导端口,一般而言离散端口适合初步的评估,但精确度不如波导端口。

对于同轴线这样的理想结构很适合用波导端口,设置方式就是选中同轴线介质部分的圆环平面,然后点击波导端口快捷方式进行设置就可以了,试一次就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