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原理图元件使用ORCAD原理图元件转,谁用谁知道!

楼主(2012-11-24):
pads LOGIC原理图元件使用orcad原理图元件转,谁用谁知道!

这是我目前认为最好的一个方法

    在ORCAD里面做元件库非常方便,画原理图也非常方便易用

导入PADS LOGIC 里面另存即可

这样使用PADS LOGIC与PADS LYAOUT的时候就可以实时同步了

免去以前还得使用第三方工具进行同步,也省去了在PADS LAYOUT里面要导入网表的问题,直接ECO 到PADS LAYOUT 即可

    如果原理图有变化,先在ORCAD里面进行修改,然后复制到PCB设计文件夹下由PADS LOGIC导入即可

非常好用,谁用谁知道

所以我的设计流程就是:

ORCAD+PADS LOGIC+PADS LAYOUT+PADS ROUTER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用法呢

网友:
    这样靠谱吗?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3-07-03):
    把ORCAD倒进PADS LOGIC里面可以另存吗
    我的怎么不能保存

网友:
    我也是这样干的,不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