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YOUT里面复制一个元件如何连同他的网络一起复制,粘贴到新PCB文件里可以带网络

楼主(2012-11-24):
protel就有这个选项,但pads里面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
make reuse应该可以

网友A:
    可以带网络复制过去,但是复制过去之后网络名称就变了。楼上说的make reuse不知道网络名会不会变,我感觉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网络复制过去,但是复制过去之后网络名称就变了。楼上说的make reuse不知道网络名会不会变,我感觉也 ...

    就直接复制粘贴就会带网络吗?貌似不行吧

网友:
    make reuse  复制一次时不会变,第二次时就变了名称之类的

网友:
    MAKE RUSE到新版本,就是新版本的网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直接复制粘贴就会带网络吗?貌似不行吧

可以啊,我经常这样复制啊,把元件和网络一起选中,CTRL+C,然后在新的PCB中打开ECO,CTRL+V就可以了。不能像protel99那样保持原来的网络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