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trace 导入pads 2005.2的ASC文件,丝印位置复位了,与原PCB的位置不一样,怎么?

楼主(2012-11-24):
    如题,用diptrace的3D功能来看元件的布局是否有问题,导入以后,元器件的丝印与自己导出的PCB上的位置不一样,把器件的标号例如R1放在top层和silk层都不行,具体要怎么操作才能使它和画的板的位置一样呢?

网友:
这么奇怪沒遇过,能否给我 tmlee@163.com

    如在 pads 元器件不是放在 top 戓 bottom 或会有上面問题

楼主:
    我自己画的板和在论坛里下载的欣赏的板都是这个问题,难道是我的操作方法问题?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就是导出2005.2的ASC导入就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画的板和在论坛里下载的欣赏的板都是这个问题,难道是我的操作方法问题?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就是导 ...

你貼个照片看看

    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貼个照片看看

看了那个位置,确实是自动的,改成其他顶部底部,标号的位置就会变。那要怎么关掉它,不让它移动标号呢?

网友:
    有空我也來試試看!謝謝!

网友B:
    仔細看上面貼出來的照片,裡面的R34,R28,R40,R41,R42,C40,C34,R18,R20等
零件的數字編號都已貼在PAD(焊盤)上面了,
    我從asc檔轉入到DipTrace裡也是出現此缺陷
    這缺陷能改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細看上面貼出來的照片,裡面的R34,R28,R40,R41,R42,C40,C34,R18,R20等
    零件的數字編號都已貼在PAD(焊盤)上 ...

    diptrace 他导入会依自已方法放置文字,如選自动放中心 3d 時还沒有文字呢!
    PADS原始檔案圖樣,有copper(鋪銅),Ref,Des 文字都在Silk旁邊且很整齊.

这是 pads 到 DipTrace asc缺陷, 只能夠导入后用 F10 移动文字並保存.

网友:
    知道是軟體的缺陷!謝謝您的測試與分析!

楼主:
    这个元件少还好说,元件多那就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