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RC

楼主(2012-11-24):
请教下,如图这种DRC怎么设置才没有呢,似乎是铜皮与过孔的(同一网络),之前没报错的,后来就报错,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关闭same net shape to pad  drc即可,在constraint mode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same net shape to pad  drc即可,在constraint model里面

OK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