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11-24):
这个电路图二极管有什么用啊,求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蜂鸣器是感性元件,1N4148其快速放电

网友:
    蜂鸣器发声原理是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来驱动振动膜发声的。当IO口输出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不工作,这时有一个很高浪涌电流流过蜂鸣器,加上二极管反向不工作,由于一个很大的电阻,能够瞬间释放电压。防止蜂鸣器损坏。

网友:
    谢谢~~

网友:
    保护二极管

网友A:
    3楼、4楼说的有道理,就一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4楼说的有道理,就一保护二极管!!!

恩,多谢~~~

网友:
保护三极管的,蜂鸣器是感性元件,电感有什么性质,就是电流不能突变,原来通电了,电压上正下负。突然断开三级管,电流不能突变,电感2端产生上负下正的感应电,这个电压会很高,三极管的be,bc电压多是由范围的,超了会引起器件老化或不可恢复的损害。 加上二极管二极管正向压降多少?0.xV,可以吸收掉这个短时间反向电动势。

      电流变化我阻碍你变化。

    讲解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在导通的瞬间,电感瞬间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二极管提供通路,保护

网友:
    嗯,各位分析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好

网友B:
    保护三极管用的,当控制信号拉高时,三极管截至,这时 蜂鸣器会产生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动势,由于蜂鸣器下面直接接地,电压为0,则上端会有一个很高的负电压,这么一来,加在三极管CE极的电压也会很高,可能会损坏三极管,此时就可以通过反并联一个二极管放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三极管用的,当控制信号拉高时,三极管截至,这时 蜂鸣器会产生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动势,由于蜂鸣器下面直 ...

    多谢,很易懂~~~

网友:
    蜂鸣器是一个感性元件,根据电感的自感特性,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增加肖特基,快速放电,保护器件。

网友(2013-03-15):
    感觉zgq800712讲述的最好了。这个和继电器是一个道理呀。继电器也是一个感性元器件的,也是需要并接二极管的。不过我有个困扰很久的疑问,为什么大家在设计的时候都在继电器上并联续流二极管,厂商在做继电器的时候为啥不在继电器内部封装一个二极管呢。
不过不知道现在的有源蜂鸣器是不是感性元器件呀。

网友:
    是保护三极管的 而不是保护蜂鸣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