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等长如何做?

楼主(2012-11-24):
如题

网友A:
建立From To和class
参照Altium_Designer_中_DDRII_SDRAM_ 等长布线
百度文库中有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B:
T型等长要求的是芯片到芯片的长度相等。比如,FPGA(U1)到DDR的等长。DDR两片(U2\U3)。从U1-U2等长;U1-U3等长。具体操作可以有以下方法:先做T点到U2和U3等长,再断开T点到U2的连线,做U1到U3的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From To和class
参照Altium_Designer_中_DDRII_SDRAM_ 等长布线
百度文库中有   我就不上传了

我是指有没有像candence的有专门的约束条件,它是分段的。AD的我只会你说的这个,但是只能是总长度,不是T型分段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型等长要求的是芯片到芯片的长度相等。比如,FPGA(U1)到DDR的等长。DDR两片(U2\U3)。从U1-U2等长;U1-U3 ...

我不是需要你给我名词解释。我是指有没有像candence的有专门的约束条件,可以有专门的T型约束条件的设置。

网友:
设置From 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From To和class
参照Altium_Designer_中_DDRII_SDRAM_ 等长布线
百度文库中有   我就不上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型等长要求的是芯片到芯片的长度相等。比如,FPGA(U1)到DDR的等长。DDR两片(U2\U3)。从U1-U2等长;U1-U3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