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MS1117-3.3V,输入电压为9V可以吗?

楼主(2012-11-24):
AMS1117手册上说最大输入电压为15V,我没这么用过,都是5V-->3.3V,有个设计可能要9V-->3.3V,用AMS1117-3.3V 转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只要DATASHEET上写的工作范围包涵在内,但不是极限参数,降额到80%使用是没问题的。
但还是需要综合考虑,LDO这玩意效率太低了,你如果9-3.3电流小了还好,如果整个几百mA,还不搞死你。就算你散热满足,可以工作,但浪费的功率500mAX(9-3.3)=2.85W  比你一个普通板子功率还要大几倍,坑爹么。
所以一般来说压差大于5V左右,电流大于100mA左右(只是大概)用DCDC而不用LDO的。
具体使用那个取决于效率和价格,DCDC效率一般在80%以上,如果使用LDO也可以达到这个效率左右,那肯定LDO更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只要DATASHEET上写的工作范围包涵在内,但不是极限参数,降额到80%使用是没问题的。
但还是需 ...

谢谢你。了解了。

网友:
这样效率很低,而且发热应该会比较大

网友:
前面可以加个稳压电路,模电书上有。先把9V转到5V,然后5V-3.3V,这样就好了。可以让大部分功耗都耗在前段的功率三极管上,小部分在LDO上,分散热量。不过还是得注意后端负载的电流始终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只要DATASHEET上写的工作范围包涵在内,但不是极限参数,降额到80%使用是没问题的。
但还是需 ...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不知道天朝有山塞这个词么,AMS1117  假货一大堆,绝大部分没办法高于7V电压。

网友:
以前TB 买的 ASM1117 9V还是12V输入,3.3V输出,一上电就烧,
这种最好买 TI的。 或者AMS1085 这种散热好,还是多点铜皮散热吧。压差大了,效率也低了,发热高了。

楼主:
我没有用9V,为了安全我还是用的 5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只要DATASHEET上写的工作范围包涵在内,但不是极限参数,降额到80%使用是没问题的。
但还是需 ...

说的不错

网友(2013-01-03):
2#好给力

楼主:
我在另一个板子上不小心给1117-3.3V供了12V的电源,1117正常输出3.3V,

网友:
看datasheet, 不同厂家会有不同。

网友(2014-05-09):
我把3.3V的电压直接接到输出端,结果在AMS1117的输入端测的电压为2.6V,是怎么回事,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
看你后面接的负载了,负载很小的话,还是可以的。117-3.3V消耗的功率为(9-3.3)^2/R    R=3.3/I0
如果IO很小的话,你算出来的耗散功率,在没有其他散热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允许温升45°去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