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6简单小技巧,禁止start page启动

楼主(2012-11-24):
在启动orcad时经常会有startpage的页面弹出,很烦人,网上搜了下,还有人提出很有用的办法,摘录下来,参考参考。
1. 打开OrCAD 16.5,点view---Toolbar---Command Windows, 确认Command Window前面有一个小勾,这时界面下方会出现一个命令窗口。
2. 在命令窗口中敲入下面的命令并回车:
   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
3. 关闭OrCAD 16.5,重新打开,就再也不会出现那讨厌的窗口了

网友:
貌似启动软件就会自动联网,
结果你懂得。
怎么关闭自动联网?

楼主:
  我的这样子操作之后就好了,确认命令行内容

网友A(2012-12-29):
    这个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网友:
    确实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输入后按回车,保存退出后就可以了。不会再显示START PAGE启动

网友(2014-11-02):
    谢谢分享,方法可行

网友B:
太复杂了,这么长的命令谁记得住啊?
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菜单Accessories---Cadence Tcl/Tk Utilities---Utilities。打开Tcl/Tk Applications Dashboard窗口。在[Applictation Uitilities]下双击“Extended Preferences”,打开Extended Preferences Setup窗口。Groups下默认选择第一个。将右边Settings下的“Load web page on startup”前的复选去掉。然后应用。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这么长的命令谁记得住啊?
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菜单Accessories---Cadence Tcl/Tk Utilities-- ...

为什么我打开程序后, ,Accessories菜单是这个样子的。你说的这个方法没搞明白。

网友:
    启动后要打开或创建一个工程。然后才能看到这个菜单项。

网友(2015-01-22):
    谢分享,方法可行

网友:
    PADS联网后 破解无效 软件出毛病了 ALLEGRO联网后也出毛病 真不知道PROTEL怎样呢

网友:
感谢分享,亲测可用

网友(2015-04-10):
    按楼主方法试了可行,赞一个

网友C(2015-05-20):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这么长的命令谁记得住啊?
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菜单Accessories---Cadence Tcl/Tk Utilities-- ...

确实可以,谢谢~~~

网友(2016-05-24):
引用 网友C:
确实可以,谢谢~~~

    膜拜大神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这么长的命令谁记得住啊?
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菜单Accessories---Cadence Tcl/Tk Utilities-- ...

确实可以用,startpage不出来了!不过楼主的也可以使用

网友D(2016-09-03):
    16.6的win7 64位版本,为什么按楼上所说的两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第一种输命令的已经输了N遍了了,回车重启后仍然存在;
第二种方法,打开那个选项就已经是没有勾选的了。
怀疑我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试了下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的win7 64位版本,为什么按楼上所说的两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第一种输命令的已经输了N遍了了,回 ...

    16.6补丁包51以后的版本,关闭起始页不能用以上的方法。
    应勾选起始页左下角的Do not show this window on startup again
如要再打开起始页,可在help菜单中点击Start 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的win7 64位版本,为什么按楼上所说的两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第一种输命令的已经输了N遍了了,回 ...

16.6补丁包51以后的版本,关闭起始页不能用以上的方法。
应勾选起始页左下角的Do not show this window on startup again
如要再打开起始页,可在help菜单中点击Start page。

赞一个,我更新的是66的

网友(2017-02-11):
引用 网友E:
16.6补丁包51以后的版本,关闭起始页不能用以上的方法。
应勾选起始页左下角的Do not show this window  ...

    学习了,我说打新补丁后那玩意按之前的方法搞不掉了呢。。。

网友(2021-07-07):
    这个比较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