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2007打开WG2004设计文件提示“Invalid project file”

楼主(2012-11-25):
出现上述情况,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把后缀为Prj的文件给删了,就可以打开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打开后提示为read-only,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删了Prj文件,打开哪里啊?都没有什么可点的了

网友A:
通常用EE2007打开EE2005,需要自动升级,一般是先打开库,然后打开原理图,再打开PCB,前提是这个设计原理图是PCB同步的。
打开后,自动升级完成,就不能再用EE2005打开了。WG2004我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EE2007打开EE2005,需要自动升级,一般是先打开库,然后打开原理图,再打开PCB,前提是这个设计原理图 ...

不行吧,会提示使用的unsupport flow,无法打开。我按你的顺序依次打开的,打开PCB的时候,会提示是否找库,我把那个库选上了,就找不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会提示使用的unsupport flow,无法打开。我按你的顺序依次打开的,打开PCB的时候,会提示是否找库 ...

这个设计在EE2005的时候是CDB流程还是网表流程?

无论何种流程,在EE2005升级到EE2007前,需要原理图与PCB前后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在EE2005的时候是CDB流程还是网表流程?

无论何种流程,在EE2005升级到EE2007前,需要原理图与 ...

我以前用的是网表生成的PCB,可以是这个原因吧。不过删去.prj这个文件后,再打开.pcb文件,就是重新生成.prj。这时就可以再打开了。后面也可以保存了编辑。就是不能同步。

网友:
EE2005的时候网表和CDB流程都用过,到EE2007以后,就只用CDB流程了,网表流程基本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