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写过database/design compare的skill么

楼主(2012-11-25):
有同事有这方面的要求,可能确实也需要
哪位大侠写过类似的么?有什么思路可以分享的?多谢!

网友A:
写过cm compare,design compare可不是小工程
需要细分一些层面进行比较,然后用合理的方式呈现差异,比如先比较net,两边都有同样的net才比较net之下的pin和cline shape是否一样.  比较两边的component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就列出仅在A design中有的和仅在B design中有的,同名component差异如何,比较相同者才比较其中symbol的差异
而且design compare应该也需要包含cm compare

我估计写一个这样的东西至少要200小时

楼主:
谢谢
cm是constraint manager的意思么?

楼主:
直接比较图形,不一样的地方报DRC,这样工作量应该可以少一点吧

楼主:
要出个report的话,工作量确实不小

网友A:
具体要看需求了,如果只要体现图形上的差异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工作,比如A design中有一个shape,B design中shape形状不同,如何体现差异.  或者Adesign中有一个symbol,Bdesign中该symbol的位置和pin数量不同.
所以还是从database着手比较容易些,至少提高了design之间的"可比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过cm compare,design compare可不是小工程
需要细分一些层面进行比较,然后用合理的方式呈现差异,比如先比 ...

想請問版主是否有辦法同時圖取兩個board file 的dbid,或是存取dbid。
現有板子可以直接取得,但不知是否有辦法讀取另一片板子,然後來做比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版主是否有辦法同時圖取兩個board file 的dbid,或是存取dbid。
現有板子可以直接取得,但不知是否 ...

dbid是瞬时数据,映射的应该是一个内存地址,关闭brd时或者对brd进行任何操作都会导致数据失效,所以正确的保存方法应该是自定义结构体,然后将需要保存的数据存入自定义的结构体中.
比如我现在要定义一个shape的结构体
defstruct(struct_shape
                dynamicGroup
                taper
                shapeAuto
                region
                bBox
                voids
                net
                objType
                fill
                shapepoly
                connect
                layer
                isHole
                parentGroups
         )

总之将你在意的需要存储的东西全部都存成一个自定义结构体就好,这些数据不会随design释放

网友:
謝謝版主的說明,看來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需求了,如果只要体现图形上的差异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工作,比如A design中有一个shape,B design中shap ...

我觉得只体现在图形上比较直观
可能主要用于检查生产厂商是否改动过我们自己的设计却没有通知我们
一些细微的地方的改动可能会影响到设计要求能否得到满足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能自己做DFM更好
可是大家都不愿意这么做
从设计人员本身的角度出发
简单有效而且直观的检查效果可能更受大家欢迎

网友C:
1, 166以下: o0oe.com/tool/show.php?id=9 或者 系统工具 Tools--compare..
2, 166: IPC-2581 导出导入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166以下: o0oe.com/tool/show.php?id=9 或者 系统工具 Tools--compare..
2, 166: IPC-2581 导出导入比对 ...

多谢!
多请教2个问题
第一,您的Allegro_Database_Comparer的思路能分享么?il是加密的,我看不到
第二,您已经在16.6里使用过ipc-2581导入导出对比了么?能分享下具体流程和检查方法么?

网友A:
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1,走线,pin和via的location,shape,text这些可以反映在图形上 相同部分显示为灰色,如果有不同Adesign显示(暖色)Bdesign显示(冷色)
2,规则,属性,component,群组成员发生变化时,用文字表述

这样应该更直观,不过图形的比对应该要门槛,比如检查net是否完全相同,检查相同symbol的pin编号是否一样等等,之前我描述的纯database比对是没有门槛的,随便两个板都可以拿来比,不过那样工作量也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1,走线,pin和via的location,shape,text这些可以反映在图形上 相同部 ...
qianfengsjtu:

我觉得只体现在图形上比较直观
可能主要用于检查生产厂商是否改动过我们自己的设计却没有通知我们
一些细微的地方的改动可能会影响到设计要求能否得到满足

开发者应更多注意沟通并关注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许只是达到某种效果。我觉得这样应该比一个人闷头思考或写代码更加快速有效。

1,之前写Allegro compare工具思路是这样的:
Create compare design's detail--import into new layer for compare and show to user--compare the line's detail different and add DRCs..
只要用的就是一些script和简单的比较函数。

2,关于IPC-2581,导入导出都是很基本的操作,不多做介绍。给效果图:

http://www.ipc-2581.com/

3,另外,用Valor比对是非常不错的,结合Perl和script开发可以实现精确结果的比对和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发者应更多注意沟通并关注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许只是达到某种效果。我觉得这样应该比一个人闷 ...

写程序也有态度,可以是"够用就行",也可以是"我要写出完美的程序"

我在技术上给大家做尽可能完整分析和参考,至于最后如何实现,还是看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也有态度,可以是"够用就行",也可以是"我要写出完美的程序"

我在技术上给大家做尽可能完整分析和 ...

谢谢您,以前我也是更倾向于写出完美的程序
但有时这么做真的没有好处也没有必要
不仅别人不理解,而且有些功能确实也不需要
我是designer,在programming方面肯定不如专业程序员
但是我知道designer到底需要什么
我的同事们用过Cadence自带的design compare功能
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慢,太繁琐,说实话有时候真比较出差别了,他们也没有耐心仔细看下去
他们关心的只是基板生产厂商(或者在代工厂的要求下)是否改动了不应该改动的东西
存在这么一个边界条件就是,基板生产厂商(或者代工厂)不可能大改,最多挪一下线啊,挪一下孔啊,修一下敷铜啊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能看到drc,然后自己判断这个drc是否有意义
如果是微小的区别,其实也没关系,直接运行delete external drc了事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键比较,然后drc,最好运行速度快
如果真要详细比较,直接就用cadence自带的design compar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者应更多注意沟通并关注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许只是达到某种效果。我觉得这样应该比一个人闷 ...

谢谢您
我还没有机会用16.6,看效果图应该不错
找机会给他们展示下看看,如果大家都满意,就不用做了
不过估计还是要做出DRC出来的,呵呵

最后一个我比较敢兴趣,请问有些什么学习资料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也有态度,可以是"够用就行",也可以是"我要写出完美的程序"

我在技术上给大家做尽可能完整分析和 ...

1.Skill实现设计对比主要通过循环判断DBID属性的差异性来进行,跟VALOR,ADIVA,CAM之类软件的图形对比有很大的差异,
不同的软件在不同的设计阶段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
2.另外个人用户建议可以使用CAM350中的Compare Layers功能来进行对比设计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kill实现设计对比主要通过循环判断DBID属性的差异性来进行,跟VALOR,ADIVA,CAM之类软件的图形对比有 ...

谢谢斑竹啊
集思广益啊
想出这么多办法来啦
呵呵
都是热心人啊

网友:
这贴是个好贴啊!!

网友:
16.6很强大.

网友:
跳过16.5.从16.3直接上16.6.

楼主:
还没上16.6呢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C:
1, 166以下: o0oe.com/tool/show.php?id=9 或者 系统工具 Tools--compare..
2, 166: IPC-2581 导出导入比 ...

点完Tools--compare后什么现象都没有,请问怎么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15-04-04):
可以比較兩個Board file裡面,每一層的差異,並以圖形的方式顯示差異處,
有個skill工具可以實現,後續再分享讓大家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