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实测1.8V电压,请高手分析一下现象

楼主(2012-11-25):
(图片)

网友A:
方便的话能把原理图贴出来吗?是LDO还是开关电源?你先检查一下1.8V的使能信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能把原理图贴出来吗?是LDO还是开关电源?你先检查一下1.8V的使能信号看看

开关电源,使能信号没有问题,原理图无法贴出,不好意思。。。

网友B:
要测 电感 外侧 不是内侧
 滤波电容要 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测 电感 外侧 不是内侧
滤波电容要 加上

呵呵,内侧波形也不是这样的吧,我想问下,内侧测的是什么信号、外侧测得是什么信号?滤波电容有

网友:
    开关最后的LC滤波有问题,它是可以计算的。一般增大C,不行再增大L。

网友C:
    增大L时要注意不能太大,否则DC/DC无法检测到电流的变化而不能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大L时要注意不能太大,否则DC/DC无法检测到电流的变化而不能稳压。

    呵呵,谢谢。。。

网友(2013-01-08):
    你这个才是轨道塌陷,电源供瞬间电不足,使用大电容储能,不行再增大电感,绝对可以解决了。

网友:
    楼主问题有无解决?和大家分享下呵。

网友(2013-03-02):
    把测试条件说一下  系统负载如何,  只有个图怎么分析, 这么剧烈的电压下滑,可能是你开关mosfet的开关时间没有匹配好, 系统的问题不会如此规则。

网友(2013-05-04):
    测试下电感内侧的信号波形,看下占空比是否正常,根据占空比情况调整L和C的大小

网友(2013-06-27):
    轨道塌陷

网友:
    我觉得轨道塌陷造成的波形应该不会这么漂亮,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设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