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无法直接设置图纸大小(16.5版本)

楼主(2012-11-25):
打开PCB Editor后,在Setup菜单中,选择Design Parameter Editor,修改Size中的User Unit为Millimeter,然后修改Extents中的几个参数,比如先将Left X和 Lower Y设置成-2,下面的Width和Height无法直接设置成较小的值,如无法设置成10,需要慢慢改小,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下方会提示 Can't reduce upper X extent.

网友:
通常,如果你新建一个brd或package,你可以按照你说的方法设置图纸的大小。
. J6 a" n4 L. g" |' m但是,如果你打开一个别的图纸,然后再新建一个图纸,就得慢慢的改小。或者,关掉设置页面,多开关几次图纸设置页面,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经常出现的问题,\(^o^)/~,我目前的做法是多试几次

网友:
这就是个悲剧,所以一般就别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