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反射仿真中的高门限和低门限是怎么得来的啊

楼主(2012-11-26):
我在进行一个DDR2的反射仿真,设定电压为5V,波形出来的时候就有了高门限的值为1.56V,低六限的值为0.94V,请问这两个值是怎么得来的呀。

楼主:
有同样疑问的顶起来,不要让沉了呀
自己先顶个

网友(2012-12-27):
引用 楼主:
有同样疑问的顶起来,不要让沉了呀
自己先顶个

芯片手册中有,IBIS模型就是根据芯片手册中的参数描述出来的。。。,仔细研究下吧。。

楼主:
哎呀好呀      等了一个月了     终于有结果了      实在是太……太……太……感谢了

网友:
从IBIS模型里面提取出来的,模型里面有定义。

网友(2013-06-16):
模型里面有定义的话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