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6的放大缩小

楼主(2012-11-26):
I/O以前是放大缩小鼠标所在的位置
现在默认都是中心位置········很不习惯····
大家也是么?

网友:
用鼠标增强工具,edahelper

网友:
    还是真是MD,不习惯呀,

网友A:
    的确是变了,很怪,如果你选择器件,会以器件为中心放大缩小,但是不是以鼠标位置放大缩小了

网友B:
    可以用ctrl和滚轮配合,会以鼠标所在位置放大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trl和滚轮配合,会以鼠标所在位置放大缩小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的。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可扩展应用下,比如在浏览器中 也使用看看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变了,很怪,如果你选择器件,会以器件为中心放大缩小,但是不是以鼠标位置放大缩小了

    打最新的补丁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最新的补丁就好了

已经打补丁了,的确是BUG

网友:
    我还没有打补丁

网友:
    等16.6的补丁稳定了再安装.

网友:
    破解完好,但是在win7下大开不久就会“未响应”

网友D(2012-12-27):
引用 网友A:
已经打补丁了,的确是BUG

    你好,为什么我的打了补丁再用原来的破解方式就破解不了呢?不打补丁是可以用的。请问你是怎样打补丁的?先谢了。

网友(点评):
据说 16.5需要全新安装,然后打补丁,再破解可以;如果全新装完,破解,打补丁,再破解这样是不行的。16.6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为什么我的打了补丁再用原来的破解方式就破解不了呢?不打补丁是可以用的。请问你是怎样打补丁的? ...

解决了,就是按你那种方式。谢谢。但发现一个新问题:在ENV里加了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这句后,用TEXT EDIT命令时大十字架不能移动。不加就可以。

网友:
    请问哪里有16.6的补丁的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