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布线器会出现can't exit a pin/via with trace width 8?

楼主(2012-11-26):
为什么用布线器会出现can't exit a pin/via with trace width 8?还有下面图中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是不是在design rule 里设置了其中NET的走线宽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design rule 里设置了其中NET的走线宽度范围

走其他线都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其他线都没什么问题啊

你设定了其中一根网络的走线规则。你选择那一根网络然后右键看一下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定了其中一根网络的走线规则。你选择那一根网络然后右键看一下属性。

没设置啊,这个网络就是晶振的XTAL,和其他的一样,还有就是PUSH是推挤吧,那个PLOW AFTER CLICK等等不是推挤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设置啊,这个网络就是晶振的XTAL,和其他的一样,还有就是PUSH是推挤吧,那个PLOW AFTER CLICK等等不是推 ...

你方便的话上传一下文件(你可以删除一部分电路)这样就不会泄密了,这样大家可能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方便的话上传一下文件(你可以删除一部分电路)这样就不会泄密了,这样大家可能猜不到。

把 线宽设置小点儿<8mil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肯定是你的图档设置规则所致,要吗你就把DRC关掉,不要用动态的

网友(2013-08-02):
    你在PADS下看看是否在布线层有文字挡住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