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相同网络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26):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设置相同网络的问题,Expedition里只允许设置相同网络的过孔,如果想更改一个相同网络过孔和焊盘的间距,都无法实现,其他的EDA软件可以轻松实现,比如padsallegro,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怎么没有?规则设置。你愿意定义多少个方案都可以,在每一个方案下都可以单独设置,然后在layout下对某个区域设置rule,rule选定你想要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规则设置。你愿意定义多少个方案都可以,在每一个方案下都可以单独设置,然后在layout下对某个区 ...

楼上兄弟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说的方案是Scheme吧,这只是区域规则,和相同网络没有关系,你能找到Same Net下的Via对Pad吗?
我需要的是比如我一个网络为A,我想要所有A网络的过孔和A网络的焊盘的间距为2mil,而A网络的过孔和其他网络的焊盘等要4mil
,怎么设置?不要告诉我使用Net Class,用Net Class是可以实现,但我一个板上如果有500个网络,我难道一个一个全部设置为Net Class吗?

网友B:
net class to net cla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说的方案是Scheme吧,这只是区域规则,和相同网络没有关系,你能找到Same ...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软件不是万能的,你只能迁就软件,除非你能影响mentor让mentor工程师照你想法改程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 class to net class

用Net Class是可以实现,但我一个板上如果有500个网络,我难道一个一个全部设置为Net Clas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软件不是万能的,你只能迁就软件,除非你能影响mentor让mentor工程师照你想法改 ...

是啊?但其他的EDA软件实现这个功能是很容易的,感觉Mentor有些地方的流程太死板了,比如不能在Draw Object不能使用自定义的填充,只能是不填充或实心填充;比如在建库时想将通孔Pad不加孔(用来做特殊的用途),都不允许建立;还有现在的软硬结合板设计和普通的PCB或FPC有差异,用Expedition实现很困难。

网友:
是指这个吗?相同网络的

楼主:
这里只允许设置相同网络的过孔,我要的是相同网络的焊盘和过孔,或焊盘对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