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可以不捕捉格点吗?

楼主(2012-11-26):
allegro走线可以不捕捉格点吗?
    还有我想FIX一条线,这条线就自动和其它线相区分。就好像pads中FIX线后就会自动变为空心线。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期待高手的解答,谢啦!

网友:
    如下图所示,勾上该选项的话走线就会按照格点走,锁定线的话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应该也每什么必要,锁定以后自然就动不了了,想取消锁定的话直接fix all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的做法没用地~~~~!

    反对!: 5.0
    反对!: 5
    请说出“没用”的理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做法没用地~~~~!

按不按格点根本就不受那个条件的约束.

网友B: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引用 网友A:
按不按格点根本就不受那个条件的约束.

    额,那个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那个该怎么设置啊

把格点设的小一点喽

网友:
    {:soso__11544133522238493466_1:} 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