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线点右键有PB、PR、PP、PX还有PC,都是什么意思?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2-11-26):
router走线点右键有PB、PR、PP、PX还有PC,都是什么意思?求解答

网友:
推挤的强度(分高,一般,和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你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把线宽设置成7就行了,它不能推挤是因为走线太粗,芯片的引脚间距已经固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中文版的?

    PADS官方已经出中文版了,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