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放置format问题:

楼主(2012-11-26):
今天在.brd中放置Format symbol(内容为一张表格和一些字符)时提示: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放到丝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到丝印层

我没有放到丝印层,而是直接在Board Geometry添加了名称相关的层。。。不是丝印文件,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放到丝印层,而是直接在Board Geometry添加了名称相关的层。。。不是丝印文件,呵呵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format symbol 是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今天试了一下,在导入DXF时没有选filled shapes,然后问题就不见了...但是这样有些本来要填充的图形,就要手动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at symbol 是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应用?

一些常用的、固定的格式文件,就可以做成format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些常用的、固定的格式文件,就可以做成format

说实在的,做了一年的layout,没放置过。你们一般把哪些信息做成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做了一年的layout,没放置过。你们一般把哪些信息做成format?

图框、图表之类的,设计中做为一种通用件来做,可以省却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