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用polar 9000,并且怎么用???

楼主(2012-11-26):
    论坛的资料我用很多也看了很多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polar和阻抗还是一个小白,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做的板子上面那个部分用这个东西,求大神,给我详细的解释一下啊,小弟谢过了啊

网友A:
    这个很难解释,你必须先了解阻抗的意义,才了解什么叫阻抗匹配。推荐你先去看信号完整性,了解名词的意思。比如,特性阻抗,传输线等等。

网友B:
    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解释,你必须先了解阻抗的意义,才了解什么叫阻抗匹配。推荐你先去看信号完整性,了解名词的意思。 ...

学着这本书那,有的还是不懂,是不是没有遇到就会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型

    什么模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模型啊

    就是阻抗模型。

1.外层特性阻抗模型:
    2.内层特性阻抗模型:
3.外层差分阻抗模型:
4.内层差分阻抗模型:
5.共面性阻抗模型:包括(1)外层共面特性阻抗,(2)内层共面特性阻抗,(3)外层共面差分阻抗,(4)内层共面差分阻抗.

网友C:
    外层差分阻抗模型和内层差分阻抗模型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层差分阻抗模型和内层差分阻抗模型是哪个

    据说你没看4楼的链接    如果看了 应该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都交给板厂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