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在form里面增加图片显示!

楼主(2012-11-26):
如图想把图片加到工具中,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
  fprintf(formfile "TEXT \"\"\n")
        fprintf(formfile "TLOC 66 1\n")
        fprintf(formfile "FSIZE 17 2\n")
        fprintf(formfile "THUMBNAIL \"c:/icon.bmp\"\n")
        fprintf(formfile "OPTIONS STRETCH\n")
        fprintf(formfile "ENDTEXT\n")

插入这样的控件配合bmp图像(不支持其他格式)

或者自己画,这个比较花时间,但是可定制性高. 具体参考algroskill.pdf中的 axlGRPDrwxxx系列函数

楼主:
收到,,,学习中,,明天就搞进去!

楼主:
找到了在algroskill.pdf文件的593页有说明!!嘿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