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中对差分线的定义?

楼主(2012-11-26):
比如RXN和RXP是一对差分线,但是选择net时只选择一根线,不显示成差分线。
hyper中有对差分线的其他定义方式吗?还是都得按照什么命名规则?求指点...

网友A:
Hyperlynx 8.2之前的版本,设置模型时,只要模型里定义了差分对,选中一个后即可双选;
8.2之后,在Setup-Differential Pairs里直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 8.2之前的版本,设置模型时,只要模型里定义了差分对,选中一个后即可双选;
8.2之后,在Setup- ...

我的都是自动选,是说可以手动选吗?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还得自己编辑一下。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在从PCB文件导入到hyperlynx软件中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2013-01-16):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还得自己编辑一下。谢谢~~

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谢啦

网友(2015-02-13):
在菜单:setup里面有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从PCB文件导入到hyperlynx软件中是怎么做的?谢谢!!

不是MENTO公司的PCB软件出的PCB文件需要translate,否则不需要。
但是translate后需要检查,会有信息丢失(叠层),需要重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