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设置的所有规则

楼主(2012-11-26):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删除所有的规则。我想重新设置一下。另外布局的时候移动器件和翻转器件的方向有没有快捷的方式,小弟是菜鸟

网友:
load( "remove_cns.il") remove_cns.rar (400 Bytes, 下载次数: 21)

这个是之前版主发的一段代码,我整理了下。发给你吧。
只针对16.*版本

网友A:
你可以更改env的快捷键,把旋转和翻转设置成自己方便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更改env的快捷键,把旋转和翻转设置成自己方便的快捷键

什么是ENV,请大侠不吝赐教,小弟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ENV,请大侠不吝赐教,小弟菜鸟

就是定义快捷键的一个文档,所有的快捷键都是在那里面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定义快捷键的一个文档,所有的快捷键都是在那里面定义的

哦 谢谢。请问下设置好的规则如何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