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画指定半径的圆或如何修改圆(弧)的半径?

楼主(2012-11-26):
    请教:如何画指定半径的圆或如何修改圆(弧)的半径?谢谢!

网友:
    同问,DXP里面很好设置,这里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十分感谢您的指点!
    另:还想请教:那如何修改一个已经画好的圆的半径呢?

网友:
    修改不如重画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