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句子!!!!

楼主(2012-11-26):
temp=*((int*)a);

说明一下,temp是一个长整形变量,a是一个unsigned char a[4].

这一句是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一个指针吧

网友:
其实就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将指针a的类型为整形  然后作为指针
此指针指向TEMP的值

网友A:
unsigned char a[4];
temp=*((int*)a);

解释如下:
          1.  a 是数组名,也是地址(即指针)。
          2. (int*)a 将指针强制转换成整形指针。
          3. *((int*)a) 取出整数值。
          4. temp=*((int*)a); 将取出整数值赋给temp。

网友(2013-01-05):
赐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a[4];
temp=*((int*)a);

哇,解答好全面,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