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阵LCD的pin脚配置

楼主(2012-11-26):
这些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A:
应该是个SPI接口吧,楼主查下LCD规格书,确认一下该怎么接?只看接口名称8、9、10脚就不太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SPI接口吧,楼主查下LCD规格书,确认一下该怎么接?只看接口名称8、9、10脚就不太了解了!!!

只有个驱动IC的规格书。。。 SPI的也知道 就是下面那些个不清楚。。。

网友:
    看引脚定义应该是ST系列IC,自己照着IC规格书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