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进来

楼主(2012-11-26):
我今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有人在网上说发GERBER文件到PCB板厂,结果板厂说打不开钻孔文件.DRL。
而且后来遭公司领导批评了。
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发现还有不少人说AD打不开.DRL

我就奇怪了是怎么回事,我出GERBER也不是很多,今天试了一下。

如果直接点击.DRL是打开看不到东西的,原因很简答:
是因为.DRL文件不是单独能代表钻孔文件的,需要与.TXT文件一起。而.TXT文件就是在出.DRL文件的时候生成的一个数据文件,还有一个.DRR报告文件,这个可以不管

而在AD中查看钻孔文件的时候,第一次AD是直接生成了一个.CAM文件,而打开了.DRL。
但是我们自己打开的也需要减CAM文件啊,然后倒入.DRL与TXT(缺一不可),否则是看不到东西的

下面截图是具体办法。

另外我电脑没装CAM350,以前用过,后来好久不用那个了,我都忘完了。
我突然很奇怪CAM350是怎么打开钻孔文件的,特地站内问77,现在结贴请77给我搞个图,了我心结

77,看你补充了

网友A:
大爷的...早点会死了4点之前我都闲着...刚刚开一个评审会议去了...现在下班了...家里本本貌似没装CAM350...我回去看看装了的话在家里了你心结...木有的话明天一大早来了补充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爷的...早点会死了4点之前我都闲着...刚刚开一个评审会议去了...现在下班了...家里本本貌似没装CAM350... ...

哈哈,我5点下班的,5点之前留个事给你做做

我家里电脑装了CAM350,晚上回去懒得弄,我们顺便在这里刷刷protel人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5点下班的,5点之前留个事给你做做

我家里电脑装了CAM350,晚上回去懒得弄,我们顺便在这里刷 ...

亲,你敢在懒点么.家里有装都舍不得弄...I服了YOU了...

网友B:
凑个热闹,说些非专业的问题:

我今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有人在网上说发GERBER文件到PCB板厂,结果板厂说打不开钻孔文件.DRL。而且后来遭公司领导批评了。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发现还有不少人说AD打不开.DRL

初学者可能需要了解的情形:早期国内因protel的使用广泛,涉及人群复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制板厂一般会建议要pcb原件(便于后期数据处理)。于是对于很多爱好者、甚至一些“专业公司”等均 一致“天经地义”的认为 制板时给pcb原档是正理。直到现在,仍有很多这样的小制板厂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仍有很多“爱好者”认为应该是这样...       但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持续很久了...
另外我电脑没装CAM350,以前用过,后来好久不用那个了

一般我们会要求(制订规范)pcblayout人员必须安装第三方gerber软件(如常见的cam350),输出gerber后必须用第三方软件打开查看(注意通常只是查看,不建议修改)核实gerber是否正常后再发给制板厂。

cam9.5以后的版本都推荐选择2:4

通常精度的选择依PCB的实情进行合适的选择。在机械加工精度的选择上,之所以推荐2:4,是因为常规生产中再高的加工精度对于机械加工来说已无意义。我想,之所以有“cam9.5以后的版本都推荐选择2:4”(这句话哪来?),可能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另外,由于cam默认钻孔精度最高为2:4(个人认为),当你自动导入2:5的钻孔文档时,会出现孔位不对应的现象,此时我们在自动导入文档查看时,选择"next”后人工修正无法被正确识别的精度,调整为2:5即可避免钻孔和其他层不对应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敢在懒点么.家里有装都舍不得弄...I服了YOU了...

啊呀,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CAM350倒数第二幅图选的是ALL FILES,只不过AD要手动选而已

我晚上回去要盗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凑个热闹,说些非专业的问题:

呵呵,总版主来凑热闹了
我其实不一致不主张发PCB原档,但是公司流程一直发原档,我也就随流了,可能和PCB的技术性质有关系
CAM350我很早有用,后来一直不用,公司电脑就卸载了,自己偶尔在家看看GERBER。细节上一直没怎么注意

以后有时间来研究研究AD的GERBER编辑功能,这个不是很熟

网友(点评):
^__^ 是针对后看贴的人说的

网友(点评):
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制板厂用原档生成gerber后后期资料处理相对简单些(只是责任有时不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总版主来凑热闹了
我其实不一致不主张发PCB原档,但是公司流程一直发原档,我也就随流了,可能和P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总版主来凑热闹了
我其实不一致不主张发PCB原档,但是公司流程一直发原档,我也就随流了,可能和P ...

不是吧...你们公司这么给力...外发加工全都是直接发源文件?直接让板厂生成gerber文件加工?不怕PCB数据流出么...

网友(点评):
保密是相对的。真能外流则更利于学习(现成的封装有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你们公司这么给力...外发加工全都是直接发源文件?直接让板厂生成gerber文件加工?不怕PCB数据流出 ...

佛曰,不可说啊,唉